这样能说明保护电路没问题吗

楼主(2009-03-26):
短接绿线和黑先后,494的第四脚变为低电平,这样能说明保护电路部分没问题吗

网友:
如果输出有短路,你短接绿线和黑线,494的4脚还是低电平,那么保护电路就有问题

网友:
只能说保护回路没坏。没动作,并不能说明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