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ewtech显示器故障

楼主(2009-03-26):
viewtech显示器故障,型号是564S 是冠成电子公司出的 。求 图纸  急急急1

网友:
这样的显示器本身就少,图根本找不到,你不如找相似电路做参考了

网友:
那不行,因为我换高压包时忘了它线是怎么接的。 高压包是改的 。所以要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