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845EPI 主板跑C7.怎么修

楼主(2009-03-26):
intel D845EPI 主板跑C7.不上内存跑E1报警。。
客人说,插PS/2鼠标主板检测很慢,用USB鼠标正常。。
当时接回来没有试,现在有理说不清呀,各位大哥帮帮忙,,
BIOS刷过了,IO也换了。还是不行。

各位大哥指点指点小弟,小弟万分感激。。

网友:
我的死活都是A7
帮你顶~~~

网友:
记得有几片INTEL845板子,有的不跑吗,等IO都买回来了,还没换就先测试一下吧,好了。真是神奇。

网友:
打到北桥的AD线,,,北桥问题

网友:
我的是内存无时钟 哈哈哈  北桥也有问题 啥东东哦

型号:845EPRO

网友:
你的bios确定刷对了吗,,,还可一看一下是不是你的bios跳线没有跳对呢,这个 问题intel的主板很常见,肯定能搞定的,要细心加耐心

网友:
跑C7。。论坛有很多有关的贴子的,跑C7一般是键鼠接口那边问题,也就是说大多跟I/O有关,另外别忘了还有个东东,75232

网友:
把GD 75232 芯片和键鼠接口拆了,还是跑C7.。
还有哪位大哥能指点指点。。。今天早上客人打电话过来叼人,郁闷呀。。

网友:
压CPU座跟北桥试试

网友:
都压过了。还是跑C7.

网友:
我今天修好一个内存供电问题,有点无厘头的提议:C7嘛查查内存吖,电压、时钟,还有显卡那边

网友:
I/O查过那就查下南桥吧 测下南桥的AD 只是建议,等待高手
这种怪胎少见

网友:
此板并未定义Cx的代码意义。内存检查代码是从40~58,请重新考虑原因。在这个代码之前还跑了些什麽代码???

网友:
在AMI的BIOS中,C7代码一般是初始化IO出错。问题大多出在PS2设备上,你可以查一下PS2的电压,以及其它工作条件。

网友:
重点查IO设备及接口!!!

网友:
这块主板上C 1.8 测试卡跑00.
上C D 2.26测试卡跑D3,D5,C7。就停住。。

网友:
跑00是CPU不对板
AMI BIOS C7基本上都是PS/2口的问题,你都说了用PS/2口的检测很慢,问题就在那了

网友:
郁闷。。还是没有修好。还有哪位大哥能指点指点。。。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用示波器测量都有跳变波形。。对地阻值一个脚是509。另一个脚是517.。

会 不 会是南桥不良了?

网友:
北桥到内存的电路 如果内存排阻没坏 就可能北桥虚焊

网友:
我也认为系北桥和U座的问题多

网友:
对 IO ,还内存周边的滤波电容也试着换一下

网友:
查内存供电,如果不行的话,就查桥的供电

网友:
喷血,那几个相关的供电查了没,C7典型内存。

网友:
朋友你的主板修好了吗?如果没有修好的话你先不要理内存电路的问题也不要理着不着机的问题,根据你所讲的问题你先修复好ps/2口我相信所有的故障都会解决的了

网友:
你这个主板,你看一下你换IO时,那里有个电阻,不小心掉了,你在怎么查也查不出来,我遇到过,人家做的故障,就是搞掉那个电阻,你仔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