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M主板CPU座虚焊问题请教

楼主(2009-03-26):
此板偶尔能点亮,用带灯测试座测试,当点亮主板后测试座灯INT0亮,各项电压正常,上CPU能点亮过机。如果INT0灭,则无复位电压,机器点不亮。(但是我不加电点主板的话,全部灯是亮的,点亮主板后INT0和INT1就灭了)这是CPU座虚焊还是其他原因?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775座子一般都是针的问题,向上翘点就行吧

网友:
对把针看下,有没有不平的~~~~~

网友:
用假负载测对地阻值,看是否在范围内,当然先看一下,针脚有没有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