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00不开机求助

楼主(2009-03-26):
一台HP 500机器,开机黑屏,跑D1,量内存数据线无电压,地址线有,查HP 500图,地址线有0.9V的上拉电压,而数据线无上拉电压。更换北桥无效果。
不知道有没有谁能够指点下。
不开机
黑屏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测一下南桥!

网友:
查北桥工作条件和BIOS

网友:
南北桥如何测试呢?

网友:
加焊下内存槽试下,是不是内存不过,

网友:
风行风尚
我这也有一台HP的,谁有HP的图纸帮忙发出来参考,谢谢啦

网友:
1\加焊内存槽,无效
2\更换北桥,无效
3\重新刷BIOS,无效
考虑换板

网友:
南桥呢?查一下SMB_data SMb_CL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