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75错误, 请教仔细的工具做法。谢谢。

楼主(2009-03-26):
多谢了。 我短接 9--15
11--14
12--16
13--17
20--25
没效果。。 ??????????

网友:
还的用软区做个软件才行

网友:
做什么做呀!买一个不就得了,要不了多少钱。做一个解密就回来了!

网友: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0/n-g
,gaytonnrvc2o2-------2-------b--40--commend-0-all-0.htm?at_topsearch=1&ssid=e-s1
刚才看了一下,淘宝上就有卖的,最低3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