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加280-25AP S4电源

楼主(2009-03-26):
待机5V.,12V正常IC7500的12脚12V有,4脚有2.2V ,低压无输出.查低压整流未发现短路,咋办?
电源

网友:
7500供电脑12脚电压正常后,检测其(14)脚的5V基准电压是否正常。如果此电压误差值超出5+-0.25V时,足以证明7500内部已损坏。其次是测其(4)脚电压应在1V以下,如偏高,应检查TR3、TR4之中是否有损坏,如无损坏,可断开D7检测,如电压仍偏高则7500已损坏。 上述检查后,应对两组误差放大器工作状态进行检测。正常工作时。7500第(1)脚电压一般与第(2)脚电压相等,或高出不足0.6V,如第(2)脚电压超出此值,电源程序必然保护,应检查第(1)脚外接着的+5V取样电路。另外,第(15)脚电压不能为负值电路也会保护。常见原因是电源程序次级+-5V、+-12整流二极管反向漏电,或某一只二极管击穿,或滤波电容漏电造成过流使过流保护电路输出负电压增高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