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FP71G 17液晶黑屏故障修好后缺红色(已解决)

楼主(2009-03-26):
BENQ FP71G 17液晶黑屏故障修好后缺红色,其它一切正常。求助各位大侠,应该怎样检查修复,谢了!!!
黑屏

网友:
看看待机画面是否偏色来判断故障部位。待机画面或菜单不偏色,那就是信号输入到驱动块之间有问题。如果都偏色,在菜单里调一下三色看有无变化,如有变化多半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
待机画面及主菜单颜色正常,菜单里调三色无变化。继续请教。。。

网友:
屏排线已检查过,良好

网友:
试机时用的是新买的VGA信号线,刚才测量了下,发现1脚之间断路,请教下,一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
刚才查了下,一脚为RED 红色分量信号 ,估计就是该线引起的问题,明天换根线试试,谢谢大家!

网友:
待机画面及主菜单颜色正常,可证明屏没问题,问题在接口输入和MCU.

网友:
新买的VGA信号线试机前测试过,发现1脚间有5欧阻值,这会造成缺红色的现象吗?RED 红色分量信号端电平为多少?高手指教下,谢了!

网友:
自己查了下:VGA接口中彩色分量采用RS343电平标准。RS343电平标准的峰峰值电压为l V。
看来线缆有5欧阻值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网友:
1脚就是红色信号 所以你这VGA就应当缺少红色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就是VGA信号线不好,换过一切正常,再次谢谢各位大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