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空焊真难焊接!

楼主(2009-03-26):
真正的接触主板也有一个多月了,最近经常用BGA加焊775的CPU座子,有过5次加焊吧,没一次成功的,希望有心得有经验的大大们把自己的一些细节性的过程描述一下,谢谢。

网友:
无非就是温度火候要掌握好!!!!!

网友:
温没有调好

网友:
请教:你是怎么确认CPU座空焊的?谢谢!

网友:
俺有块478的U座空焊,想加焊没有BGA设备,哪位可有用土法加焊的?

网友:
回4楼,加上U后测量一切工作条件都正常若不动作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可以试着压U。

网友:
LZ
775的座用BGA机加焊都需要一定的技巧,何况用风枪!

网友:
那请教孤帆版主需要特别注意那些细节呢?这里几乎每天都可碰到要加焊的板子,有时候多的一天可以碰到好几块,还有那种单桥的板,对我这新手说也有难度。,,在BGA加焊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

网友:
我就想知道  你用什么型号 牌子的 BGA机

网友:
这么高档的机子加焊座子也不成功,看来你得换座子了做了,要是真是这样的话,不买它也罢了。

775的座子以前有人说过用锡炉来加焊的,你可以看以前的贴子。

网友:
和机器没关系,只和个人经验和熟手程度有关系,因为刚接触主板,对加焊座子也是新手,所以想请教各位大哥们怎样才能把座子加焊的成功率高点呢?

网友:
我用风枪加焊478的板子成功率在80%左右,775的只焊过两张,成功1张

网友:
楼主生意那么好,不如搞台高级点的 BGA机器 。

网友:
提问一下《大大》是什么意思????

网友:
楼主生意那么好,不如搞台高级点的 BGA机器 。
引用 网友A:

这台BGA当时买4W多。。。。。这台BGA是师傅买滴。。师傅这生意很不错的。

网友:
DELL GX280的775座虚焊,用安泰信8300风枪加焊.开始三块全部失败,过段时间又来过两块,全部成功,失败是直接打到380度左右加热,成功的是分四段大概180起240再320再380-400,也不是一次成功,一块主板我试过加热两三次才OK.好在量不大.

网友:
感觉我的775的成功率不比478的低,土炮加风枪

网友:
美容美发店里做离子烫用的夹扳,拆开里面一边有四根25W的烙铁芯。温度分四档可调。放在下边,上边用风枪。成功率定会大增!!!

网友:
DELL GX280的775座虚焊,用安泰信8300风枪加焊.开始三块全部失败,过段时间又来过两块,全部成功,失败是直接打到380度左右加热,成功的是分四段大概180起240再320再380-400,也不是一次成功,一块主板我试过加热两三次才OK ...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上面加热每段温度,间隔时间是多久?下面保持温度在多少?时间又是多少?
谢谢!

网友:
其实风枪也是可以加热775座子的。关键是方法,下加热也要用上,开始的时候也是失败,是因为一上来就把8205跳到380。后来改进加热方法,慢慢升温;120-150-........380,时间自己掌握,等周围的贴片松动了,再慢慢调低温度。这样也做成功了。

网友:
可以考虑加适当的助焊剂,上下加热!上面分四档,时间是40S,25S.25S.20S,和180度,250度,320度,&380度注意旁边元件的状态,能动起来的话,或从侧面看座子下面锡球发亮融化,即为OK,不行再来一次!防止故障夸大!

网友:
什么土炮  是什么东西 。。。。

网友(2009-06-24):
775座子最重要的应该还是要实践经验吧??

网友(2009-12-12):
23楼的温度太高,刚刚照你的温度去做,最后的380太高,350差不多就够的。

网友:
那是。没BGA是很难成功的

网友:
谁给讲解下土炮?

网友:
有个很好的办法 ,少放助焊剂,一定要少,预热温度稍微高些 200 左右 上加热用 380° 4秒 OK

网友:
温度稍微调高点,我加775的座子还是用锡炉,感觉更容易,不需要上加热的

网友:
775的座不好弄  体积重  加焊的时候下边的锡珠容易跑偏

网友:
用BGA 焊台是最明智的选择

网友:
775的指定是不还焊的,478成功率基本很高的   我师傅告诉过我说平感觉多练习  和适当温度别的都没说~~

网友:
主要是练习
找些坏的板子练手

网友:
775座子的温度要求相对来说要高一些,在焊接的时候要保证板子放平了,特别是脚座部分,如有变形也要校正过来,否则肯定会多路或空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