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SPD数据出错-貌似地址混线的故障

楼主(2009-03-26):
被测8位位宽的颗粒,能引导系统进入RST,检测为全红,重新刷写SPD,故障排除。
类似故障在16位颗粒时无法开机,出现报警音。
最近修复了大量的类似故障的内存条。
故障排除
修复
无法开机

网友:
16bit做成的条子兼容性不是很好,有些MB很挑剔的;如果把16bit写成8bit的SPD,应该可以开机,但是稳定性不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