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一个奇怪的内存故障

楼主(2009-03-26):
一个1G的假金士顿DDR400内存,芯片HY5DU12822DTP-D43,双面,每面8个芯片。

单独使用,报警,点不亮;

用好的内存带,有的机子能认,但不能进入系统,反复启动或死机;在有的机子上(VIA芯片组AMD的CPU)能进系统,但在属性里和用CPU-Z测不出来,用Thaiphoon能认,也可以刷SPD,已经刷过N多个品牌的SPD了,问题都一样,刷了KINGMAX HY HY5DU12822DTP-D43 8位的SPD也不行。

请教高手,这个条子是8位还是16位,还有救吗???????????

网友:
首先,条子位宽不应该说是8或16bit的,Dram IC的位宽8bit或16bit,从你上面所述,IC是8bit。

SPD不要乱刷了,SPD是根据IC相关属性已经所需要做成的DIMM来写的,如果刷错了,就不能开机了~

你重新刷个Hynix IC的SPD,重新测试下看看能否开机,要是能开机,测试一下IC是否Okey~

网友:
谢谢,回楼上,就是这根条子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98962-1-1.html

网友:
不一定!
首先看你内存A面(有SPD那一面)第一、二个颗粒见有没有一个电阻。
或看看是不是连金手指上的AD线上的排阻分别在内存的两面比较平均的分布。
如果符合上面两个条件的任何一个,你手上的内存有可能是补位条。(不符合的话也有可能是补位条)

可以做以下测试:拆掉一面的颗粒。如果上SIS可以亮的话,那就不是补位条,如果不亮,那就很可能是补位条
补位条有专用的SPD
补位后的颗粒应为 4位*16片。
找到对应的SPD就可以了。

网友:
先学习知识才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