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待机电压0.18 很高 都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9-03-26):
HP 待机电压0.18 很高  都会有什么问题

网友:
短路问题。元器件不良,阻值偏差等。

网友:
就是因为是待机电压是0.18 ,所以有问题,

如果是待机电流是0.18,就是正确的。  呵呵,待机电压0.18,还是第一次遇见的。

网友:
板上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待机电流0.18也不正常啊。。哈哈~~~

网友:
待机 最高 也是 0。08 啊。。。0。10 以上都是 小电流咯。。

网友:
待機電流異常的話
應該會有零件發燙
短路是不至於...
應該是阻抗變小了

网友:
不好意思 呵呵 没短路的地方 说短路的就不对啦。

也没有那个芯片发烫

至于说0.18待机正常的我无语

网友:
大家是想一下 有没有可能是开机芯片的问题  或 MAX8734的问题  机器是HP 520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芯片坏了 具体要自己去查了

网友:
应该是CPU边上哪个电容开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