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al1916黑屏

楼主(2009-03-26):
我昨天天晚上整玩着游戏~~·玩着的时候~他变黑屏了~

重开液晶接电源时大约停一秒的画面~能看到XP桌面就黑屏了

黑屏后过大约2秒又亮大约一秒画面~能看到系统的桌面~~第二次亮后就没有在亮第3次了.XP系统正常.换其他PC也是出现这种情况~是液晶出了问题~.我把主机和显示的连接线~拔出来插进去~能亮大约一秒桌面画面.拔拔插插都能看到大约亮一秒的画面~请问液晶内部什么坏了?是不是高压板坏了?还是驱动板?还是灯光坏了?

网友:
如果刚开机时背光不是红的,那就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
都有可能,用替换法就知道啦!!!

网友:
出这个问题就是两样出问题,高压,与灯管,像你这台应还是很新的机,那只有高压条的问题多的了

网友:
灯管接口松动  高压电路故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