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IO跟不过CPU有关

楼主(2009-03-26):
今天修了一个块杂牌板,IO是8705F,不过CPU,开始没有内存供电,换了三级管有了2.5电压,还是不过CPU,我换一下IO试试,结果换了还真亮了,问一下老师们,还有哪些IO跟不过CPU有关

网友:
这个好像很多都和这个有关,你查看I/O的针脚定义,有识别复位等等。

网友:
常见的就只有8705

网友:
8705的I/O坏的最多了...其他I/O一般都要跟CUP有关样?

网友:
CPU 不过?
   能不能说清楚点。是不运行还是什么

网友:
好像全都有关才对.......

网友:
CPU 不过?
   能不能说清楚点。是没有电压,还是有电压咆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