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精英761GX的怪病

楼主(2009-03-26):
此主板可以正常装系统,但在装完之后,进不到欢迎界面就停,20秒左右就重启。已经返修两次还是故障相同。换其他主板就可以,用的CPU :AMD2600+

网友(2009-06-17):
会不会是CPU供电有问题,掉电呢

网友(2009-11-26):
进CMOS关掉部分硬件再试,看可否进系统

网友:
当关掉某个硬件可进系统时,可说明该部分存在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后来换的CPU边上的电容 解决问题,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这个帖子对你应该有用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53130-1-1.html不解压驱动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桥空焊啊

网友:
把显卡驱动不装可以的,要装3。68的驱动

网友:
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