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求助:HPC CA777电源IC型号

楼主(2009-03-26):
炸飞了。只看到半个C。
外形和DP104C一样。
是104C,704C,904C?
求助

网友:
DP904。遇到这种情况也好办,检查外围元件和后级没问题,你就放心的换吧,因为这三种块,管脚定义都一样,换错了也不会马上就坏的。

网友:
HPC用5S0765的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