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故障,不明符号REG

楼主(2009-03-26):
我手上有块845E PRO主板,无内存供电,通电二位诊断卡无码,也不能跑码,CPU供电正常。

内存槽旁有个RT9173B集成块,5-8脚是3.3V,1-4脚是0 V,查RT9173B的1脚与一个△N44的元件相连(△这个符号打不来代替吧),问题就来了:
1、这个△N44的元件在主板上的标识符号为REG1,看起来像个三极管,可为什么不是Q,而是REG,通道这个不是三极管?
2、如果这是个三极管,那么发射极有个3.3V电压,而其他二极都是0 V,能不能肯定这个元件有问题?

网友:
这个IC 是内存总线1.25V电压的产生芯片
一2.5V为输入,1.25V输出

先检查内存2.5V

网友:
这上面的输入电压和工作电压很清楚哇~

网友:
但是我现在没有这个输入电压 ,只有工作电压3.3V

网友:
原来是15N03H场管坏了,能用什么型号代替啊?

网友:
换了个15N03H,点亮

修好了,,,,,兴奋中……
没有这个论坛 就没有我的成功 感谢哈!

网友:
总结:
还是遵照孤帆远影教师的指导,查RT9173B第1脚2.5V输入端电压,找到15N03H,哈哈::板上几厘米,整整10小时。。

不过学到不少基础东西,对于一个新手来说,收获颇多

网友:
恭喜楼主哈..每天进步一点点..一年下来 就差不多了哈.加油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