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路图中的电压。。

楼主(2009-03-26):
我知道M A是代表待机电压。。
但是S L分别代表的是什么电压呢。。
菜鸟问题,还有什么资料可以给小弟学习下,希望大家指教下。。。
资料

网友:
楼主能把电路呼发上来看看吗?? 我的理解是, MA是主电压,SL是副电压, 不知是不是!!

网友:
一般IBM的VCC3M VCC5M跟其他机型的+V3Always。。这个是待机电压。。
S我理解为开机后才有的电压。因为这是SLP_3 4 5升压后才产生的电压,但至于怎么称呼我就不知道了
还有L我不知道是什么电压来的,可能是休眠吧,望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