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高手-5V启动额定-12V的风扇

楼主(2009-03-26):
有 直流12V 的风扇一个  需要用 5V 或者更低的电压 供电   需要它转速低

启动有阻力  转不起来 需要用手扒拉一下 就可以转起来

问   可以 接个电容吗?

就 像是  电机启动的电容一样

但是风扇是直流的

网友:
接电容没有用
洗衣机,电风扇接的启动电容是为了形成交流旋转磁场

网友:
不行,还是达不到额定的电压

网友:
那就是没办法了 电压太低的话 就 启动不了了?

只有让电压不低于5V 就行了

网友:
加个变压器五知得五得拉

网友:
要脉宽调制升压电路,,这个可以升压,电感,二极管,就是不知驱动电流输出够不够,,,你也太感想了,弄这个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