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故障

楼主(2009-03-26):
HPC 775CD,开机无反应,指示灯不亮。拆机发现电源部分严重短路,保险整流块都烧坏。电源块5脚的炸裂看不清型号,在网上找这个参数,有的说是S0765,把保险整流块换掉,找个好的5S0765C换上开机无反应,查第三脚供电有13V,但就是工作不起来,查附近电路没找到损坏元件,请都高手是我换得不对,还是有其他的原因,谁有这个显示器的图纸

网友:
电源烧有很多原因,有的是次级有短路造成烧电源。

网友:
找一个由0765组成的电源电路 对比看一下

网友:
3脚电压不正常.断开0765,测一下3脚电压为多少V.另外这个电压的反馈三极管和接在三极管B极的稳压管要仔细检查.

网友:
今天检查发现二次电源管VT1634烧坏,手上没有这个型号,请教高手这个能不能用其它的型号代换

网友:
电源部分修好了,无意中找到那个炸掉的碎片,原来它用的是DP804C,找了个DP904C装上去能开机。那个烧坏的VT1634(B11179)三脚的电源管,我用630B代换,现在开机能显示但是图象变得很大,字体也很大,有时候画面会闪掉,闪掉的时候G1电压-135V,请教高手,这个管子能用630B代吗,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参数

网友:
今天又查了下发现二次电压不正常,刚开机48V,过会又到53V,画面会闪掉,换了C945,附近电容,还不行,又换了个630B还是不行(这个跟VT1634是不是极性不一样),有个问题就是行管那块温度高,但行管是好的,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