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液晶问题

楼主(2009-03-26):
遇到三星电源板驱动板,还有高压板是一体的啦,高手们帮帮我吧,换高压条找不到开关信号了,哪位能教下,感谢了

网友:
应该很好找,到高压部份也就四根线,电源12V,地,亮度控制,开关控制,开机有0到5V或5V到0V跳变的那根就是。

网友:
只要找到了电源和地,剩下两条细线,搞不清哪一条也没事,不是这一根就是那一根,不会烧坏的。

网友:
问题是上面没有标呀,不知道从哪里跑起

网友:
汗~`一个``有表啊```测一下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