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元件是什么

楼主(2009-03-26):
电源烧焦了,看看烧焦了的元件是什么?怎样测试好坏?谢谢大家!

网友:
看不清哦,,,好模糊

网友:
这个怎么看呀,不清你也圈一下吧。

网友:
这个看起来像是电感吧!找个废电源拆一个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
大家说看不清,对不起了,没数码相机, 我再说明一下,是绕线的,绕的铜线,有八个脚,我在网上查说是低压滤波电容,我也不知对不对,那怎样用万用表检测呢?

网友:
是整流圈吧!

网友:
好似係變壓器

网友:
看不见诶  太模糊了  弄个清晰点的

网友:
是个LC滤波电路 环形电感线圈 在坏电源上坼一个 装上 就OK

网友:
和楼上的观点一样

网友:
顶一下,可能是电感

网友:
环形电感线圈

网友:
变压用的.产生多组不同的电压.

网友:
那是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