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救。

楼主(2009-03-26):
本来用得好好的,昨天一打开排插的开关,只听见啪的一声,电源就启动不了。
打开看,保险丝完好无损。
测量紫色9脚的5VSB没有,绿色14脚的5VSB也没有。
这种故障,怎么下手呢?
电源

网友:
首先查300V有没有,有的话就重点查待机电路了 主要查开关管和推动管有没有损坏,一般这两个坏的比较多

网友:
根据你说的保险丝完好,不能是管子击穿,只能是某个元件断路,你主要查一下辅助电源开关管的发射极电阻以及其它的电阻等。

网友:
你还没有对电路进行检查就来问别人,看样子,你的电路基础知识还有待提高。找点这方面的资料来看看吧!

网友:
先看辅助电源管有没有坏咯..就是前面那排开关管最左边的那只,没坏就可能是494域者7500坏啦.

网友:
谢谢壹点水的意见,发现开关管相连的一只电阻,阻值变为无穷大。

网友:
查主开关管和扶助开关管的基极回路电阻,是否有烧断的,烧断了也不一定有变黑现象。

网友:
检查辅助部分有无短路 再查494是否正常

网友:
几百K的启动电阻坏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