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I/O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今天查看了资料,还是没有明白W83627F 与W83627F-AW 之间有什么区别。这两个可以互换吗?
还有我搜索了论坛以前的旧帖,发现有些帖子说可以用W83627HF-AW来替换W83627F-AW ,但是看资料发现它们的针脚定义不一样。这样也可以互换吗? 望老大们来说明下,谢谢

网友:
没人回答呀。难道我问这个问题很幼稚?

网友:
可以的........反过来就不可以......

网友:
我觉得在不知道的情况下。换一下,再点亮主板看是不是和一开始那块IO是一样的情况。再根据情况来定夺吗

网友:
我有试过,用W83627HF-AW替换W83627F-AW    得到的结果是只能到启动画面,就停了
所以有此一问。

网友:
一般Pin对Pin兼容,并不一定可以更换的。BIOS里必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