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p163用什么代换

楼主(2009-03-27):
电源IC,用什么型号IC可以代换

网友:
mip16x、mip022x(x=1-7)都可以直接替换。top22x也可以替换,不过注意尽量选功率大的换上。如果是用在辅助电源上,以上的20多种管子都足够了。

网友:
谢谢大只佬兄弟,我买一个MIP0222SY,回来一看,居然功率比163小一半,换去了,也能用

网友:
那个功率其实只是热散耗功率,2、30w的小功率应该都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