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4G7点不亮

楼主(2009-03-27):
七彩虹NF4G7点不亮,用2张不同测试卡的代码分别是:00和FF,CPU供电1.1V,只能感觉微热,上假负载为1.5V,BIOS刷了,南北桥供电正常.

网友:
头大。供电正常就要查时钟和复位了啊。还有就是要排除虚焊的可能

网友:
00和FF是不是比较难修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