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修显卡inno3D 6200A 花屏

楼主(2009-03-27):
测试如下 不知是什么问题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34276            0
FBA[63:32]           0     33722564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756840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16280           0           0
A01       17984           0           0
A02       16280           0           0
A03       17984           0           0
A04       16280           0           0
A05       17984           0           0
A06       16280           0           0
A07       17984           0           0
A08       26128           0           0
A09       24424           0           0
A10       26128           0           0
A11       24424           0           0
A12       26128           0           0
A13       24424           0           0
A14       26128           0           0
A15       24424           0           0
A16       16280           0           0
A17       17984           0           0
A18       16280           0           0
A19       17984           0           0
A20       16280           0           0
A21       17984           0           0
A22       16280           0           0
A23       17984           0           0
A24       26128           0           0
A25       24424           0           0
A26       26128           0           0
A27       24424           0           0
A28       26128           0           0
A29       24424           0           0
A30       26128           0           0
A31       24424           0           0
A32       16280           0           0
A33       17984           0           0
A34       16280           0           0
A35       17984           0           0
A36       16280           0           0
A37       17984           0           0
A38       16280           0           0
A39       17984           0           0
A40       26128           0           0
A41       24424           0           0
A42       26128           0           0
A43       24424           0           0
A44       26128           0           0
A45       24424           0           0
A46       26128           0           0
A47       24424           0           0
A48       16280           0           0
A49       17984           0           0
A50       16280           0           0
A51       17984           0           0
A52       16280           0           0
A53       17984           0           0
A54    33714432           0           0
A55       17984           0           0
A56       26128           0           0
A57       24424           0           0
A58       26128           0           0
A59       24424           0           0
A60       26128           0           0
A61       24424           0           0
A62       26128           0           0
A63       24424           0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FAILBITS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网友:
显存坏。这么明显的。

网友:
我觉得换个软件版本测试,或者是不在纯dos下测试的结果。开机有显示正常的区域么?显存的电压是多少呢?

网友:
核心多点
。。。。

网友:
所有区域全出错,查一下这个脚的供电,再测显存的地址线

网友:
用什么软件测的????

网友:
那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网友:
第2块写错误 换了试试啊

网友:
有人能告诉我你们是用什么软件测试的么?

网友:
屏幕中间的正常 上部份和下部份花

上面的是U4  下面是U7

网友:
一个方法,你代换一下子显存一个试下子,反正你是全部有错的,你这种显存好容易焊的,吹下吹上去才几分钟啊,要是换了一个显存少了点,就说明是显存问题啊,要不然,估计核心的事多。

网友:
花屏的话,大多数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inno3D 6200A 用的那个散热器很垃圾,我遇过网吧里用的这卡好多都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