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P4VT8主供电为0.2V

楼主(2009-03-27):
故障现象:华擎P4VT8主供电只有0.2V 电源IC L6917
维修过程:1、测上管G极只有0.2V,下管G极无电压
              2、量VID信号有高低电平组合
              3、测量IC工作条件又换过电源IC
              4、量上下管无击穿后又换掉
              5、打上管S极对地值41与好板比较正常
              6、查电源IC周边电阻,在路测量无变大或变小,并与好板上的电阻再比较,都正常。
              7、根据电源IC内部结构图,测量IC:6#VCC 2#VVCDR  5#和24#BOOT电压均正常,FB电压为0V,COMP电压为0.3V,17脚OSC为0V,按照原来理解,同相正极输入高于负极,LGATE和UGATE就应该有输出,但是还没有输出.
              8、测好板FB为1.5V,COMP为2.0V,是不是FB、COMP周边元件有问题,又把外围R7、R8、R9、C1、C2与好板对换,还是不行.
             9、查正常板17脚OSC=1.2V,此图中17脚外接一个下拉电阻R2,而实际此板17脚外接一个12V的上拉电阻,量过这个电阻正常,一端是12V,而另一端始终是0V,一时维修陷入僵局.
            10、仔细观察并跑了线:17脚OSC还外接一个K72的场管,K72一脚接地,控制脚为5V,拆下K72后,OSC脚电压上来了1.2V,再量FB、COMP电压都正常了,原来时序是先有OSC电压,再有FB和COMP电压。
            11、为了进一步找到原因,跑线K72还接着一个三极管T04,原来是这个三极管坏了,导致K72的控制极电压不为0V,换T04此板OK。
            12、查PDF图,第十七脚说明“forcing the pin to a voltage than 0.8V”,翻译为“迫使引脚到超过0.8伏电压”,原来此脚电压不得低于0.8V.

网友:
坐沙发了。学习了。最终总结。修板要有理论加细心!

网友:
不错的经验
修CPU供电,多看看PDF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看PDF查它工作条件,一层层的推断~~~每次修板加是理论总结不但加深自己的印象再分享给别人,一箭双雕!

网友:
学习
PDF全是英文
要看懂要下工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