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4200一体机偏淡怎么弄?

楼主(2009-03-27):
有一台三星4200一体机,打印、复印时在垂直三分二的地方总是有一条近五厘长偏淡。打印黑色时看得更明显。不知是什么问题?由于这款机器少见,也没有此机器先关的配件。所以很费劲。我有一张样张。这是打一张全黑的照片。主是三分之二处偏淡。其它是照的效果不佳。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希望有经验者帮忙一下。谢谢分享!

网友:
我不懂这些,我同事说这是刮板或者是硒鼓,激光盒的问题

网友:
磁刮板或激光器

网友:
先换个硒鼓看看。如无改善就是激光发生器问题。

网友:
若鼓芯未坏,打印一半,停,看鼓芯,鼓芯上一样,拆开,磁刮、充电辊,顺便仔细清洁
鼓芯上良好,仔细清洁机架转印等,
激光可能性有,暂时不用考虑下

网友:
看磁棍上粉均匀不

网友:
三星的鼓你拆开加分后就会这样。出理方法:
1。磁刮板变形,恢复
2。 鼓上的费分回收刮板一边你加个缧丝
在清洁下问题不大

网友:
还是直接换鼓吧,轻松加愉快

网友(2009-04-29):
维修规则:
1:先清除废粉
2:刮板是否有问题
3:充电辊是否有问题
3:激光器是否有问题

网友(2009-09-12):
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的大多数原因是:加粉前刮板上沾粉没清理干净

网友:
鼓的问题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