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屏

楼主(2009-03-27):
一台明基17"液晶,换完5707和保险后,显示正常,但插上电源还没插主机时是白屏,关液晶开关,也是白屏,是怎么回事?好像是高压板控制坏了,就是不知道怎么搞,请高手指教!!

网友:
换高压板试试,好像是控制信号不对,,,修好了吧结果给大家说说

网友:
是高压部分的问题。你这认真的查一下。
在5707的那一条电路上还的一个IC坏了

网友:
那一路的 场效应管坏了

网友:
有圈标出的那个管子坏了 换了它

网友:
可能是 你自己把IC虚焊了,或者 有什么导体掉进去 短路了    楼上说的 那个管 你换了  没找到原因
   就是 白换了

网友:
谢谢各位,后来客户拿屏走了,但还是付了钱,我觉得有这个平台真的很好,再次感谢各位师傅!!

网友:
5707一般分两路。一路有2个。推挽放大用的。然后再接到场管的控制极。S极接一电感。再来就是两个小贴片三极管。一般就是这几个问题多。5707可以用5706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