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怪问题

楼主(2009-03-27):
17寸优派LCD显示器,一开机进系统后屏幕有条竖线。用一个小时之后就消失了。这是怎么回事呀,有没有办法能修复呀??
急~~~~~~~~~~~~

网友:
屏坏了啊。。。。

网友:
应该不是屏的问题吧!!
有时用半个小时那条线就没有了,变回正常!!
会不是主控板的模块坏了

网友:
这个肯定是屏的问题了,有可以液晶板上面的线有轻微的松动了,

网友:
那人办法可以解决吗??

网友:
你這得送專業panel工廠~才有的修!~且維修價格幾乎等於你直接換一個屏

如果是你自己的就將就點用吧!~

如果是客戶送修的~就直接退回去給他吧!~

网友:
应当是屏坏了 有开胶的地方

网友:
用像皮擦一下屏线的金手指试试。昨天我一同学也是这样的问题。擦一下就好了。再来屏线接口虚。排除数据线问题。加焊主IC。按你的说法是虚焊影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