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 上pg 信号的电路怎么走的

楼主(2009-03-27):
cpu 上pg 信号的电路怎么走的 都说电源第八脚是pg信号 跑线都跑不出来 有经验的高手指点一下
cpu

网友:
INTEL和VIA主板是由南桥发出
SIS和NV是北桥发出

网友:
电源上第八脚 和 CPU_PG 不是同一个信号!

网友:
那电源第八脚是走到哪里,我量对地阻值有时为1

网友:
新款主板,有的已经不使用ATX电源上的PG信号了。
而是采用一些专用的IC或IO来监测ATX电源发出的各组电压,并进行判断,进而输出PG信号

网友:
心在飞翔 说的对,新的主板都是这样了
你说的从第8脚都是些老的主板这样做,有的也不是直接由它提供也要经过中间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