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卡正常使用过程中“啪”一声黑屏,‘啪’一声又恢复 ...
一显卡正常使用过程中“啪”一声黑屏,‘啪’一声又恢复正常

楼主(2009-03-27):
显示器是好的,不定时出现,有时连着出现好几次
这种情况是显卡供电的问题还是核心的问题?
谢谢
显卡
黑屏

网友:
“啪”一声?会不会是电容的问题?

网友:
忘了说了,这个”啪“的声音应该是显示器继电器的声音,就是显示器开、关机时的声音

网友:
RAMDAC信号电平过高导致的

网友:
谢谢版主,请问这种情况怎么维修

网友:
上去,高手交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