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些元件测量好坏(才学的很多不懂)

楼主(2009-03-27):
我就想问一下主板上的那些元件要怎么测才能测出它是好的还是坏(本人的基础很差,差到连万用数字表也不会使用,所以希望回答我的人再说下如果要测一个电容要万用表要按到那里)

网友:
大哥啊。新手区里有啊。一大堆的好资料啊。你没去看啊。别动不动就问啊。没人愿意回答这个没用的话题

网友:
我学习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用万用表检测电子元器件》杜林虎编著
本人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初学者

网友:
我也看过一些,但是他们说的一般都是指针式的万用表,我用的的是数字式的。我自己在家里试了几次都没有反应。

网友:
还是要先把表用会了 ~~

网友:
大哥啊。这档位一样了。为什么会没反应呢?如果还没反应。那就是你买了个坏表了。

网友:
先到书店里去找一下关于电子基础的书吧,或者是到网上搜一下,很多的,介绍的都很详细

网友:
能介绍几本电子基础的书吗?

网友:
最简单的捷径是去实习,不要工资的那种

网友:
呵呵.这就是基础问题了
要多去看看主板元件基础(当然要包括识别和万用表检测等)\主板电路的构成等等
就这么问很难学下去的(呵呵.实话实说希望LZ理解啊)
我也是正在学.刚学的
我是看书的.系统一点

网友:
重要的是坚持,一点一点来。

网友(2009-07-04):
请问一下 用万用表检测电子元器件 这书哪里有卖!~我想去买一本~~

网友:
LZ有时间的话,可以到优酷网上找主板维修视频,都是讲主板维修的,看了就知道了。

网友:
呵呵~我测是会测了,可是我也看不懂主板的线路

网友:
其实你测电容没必要  你就看看他凹了  不事平滑的  那就是坏呢

网友:
还是先学学如何使用万用表吧,各个档用途,用法

网友(2015-11-08):
这些都是基础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