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屏的维修

楼主(2009-03-27):
大家好,你们有一些屏的维修思路吗,比如花屏,偶尔花屏。白屏,屏幕一半显示,等等。我看关于屏本身的维修很少,大家多多支持。

网友:
如过是屏坏,一般不要修了,零件不好搞。但大多是电源板,驱动板和高压板之间的问题。

网友:
液晶和CRT还是有区别的,故障现象一样,但未必就是同一个故障点

网友:
很少有人讨论这个,

像有些花屏,一般显示,白屏的,还是有修复的希望的。

网友:
对于屏的故障来说  业余条件修复率不很高的 大部分故障都已经知道是什么故障,但我们还是无能为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