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讨论分析一则

楼主(2009-03-27):
前几天庸医发了一个电路分析讨论的贴子,我感觉这种形式的贴很好,可以帮助大家学到不少东西,正好今天有空,我也来发一个基础一些的电路分析吧。欢迎大家来讨论。

故障现象是DEBUG代码当D5,量测内存工作电压偏高,有3V多,检查线路发现内存的1.8V供电是由MS-11这颗IC,控制一组PWM开关电路来发出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内存电压偏高的呢?欢迎大家跟贴讨论。
PS:MS-11本身并无问题

网友:
一是给MS-11的内存基准电压过高,二可能是电压反馈回路上的元件有不良的?

网友:
有鸡才有蛋 有输入才有输出 MS-11没问题 就查输入行不?

网友:
我给大家贴上MS-11内部电路

网友:
1:反馈回路断开。FB引脚到输出端采用点的线路开路
2:COMP外部元件
3: 外部参考电压输入端PI的外围电路
4:RT:开关频率设置脚
5:IC  的VCC是否正常
6:供电管

就想到这些了

网友:
好贴子哦,看了楼上几位的,都讲得很精妙,我也来发表一下个人意见,除了楼上所说的,我觉得还应该考虑一下输出端的问题,既然输入端是OK的,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负载本身有问题咧,微短?或是负载过重?或者二楼说的反馈电路问题?
个人看法,大侠们不要扔鸡蛋哦

网友:
这板故障如6楼的孤帆所说的第一条,是FB线路上的电阻开路,电阻位置为R76,造成反馈不正常,引起电压偏高。

我遇到较多的故障点是VERF电压异常。

网友:
嘿嘿,果然如此,看来大家对这个电路的分析还是有共识的,主板电路中是有很电路有反馈电路的,比较典型的就是CPU供电,还有内存供电啦,这个反馈电路可能对于新手来说是经常容易忽视而又比较不容易懂的,实际上最主要作用就是用是稳定输出端电压,也就是说在输入就OK的情况下,随着主板的运行,负载工作出现波动,这时若反馈电路无法反馈,这输出电压就无法校正,导致实际量测电压偏低啦。。。。。

网友:
反馈电阻开路,输出电压应该是偏高,而且是最高才对,怎么变低了呢

网友:
楼上的,你大概理解错了反馈电路的含义啦,这个反馈电路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将负载端的电压波动反馈给输入端,当输入端接收到这个反馈就会有相应动作,如果负载电压超过取样电压,刚输入端芯片会自动校正,降低输出电压,直到和取样电压一致,反之也一样啦,所以这个电阻开路的话,电路接上负载(本身负载是一直接上的),有负载就会有损耗,所以电压被拉低了,就拉不回去啦

网友:
呵呵我虽然有些不懂但是恨喜欢这种讨论故障的方式,学习价值很多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这个贴子的主题思想就是让大家认识反溃电路的重要性与作用!!!!

知识点:反馈电路原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现象是DEBUG代码当D5,量测内存工作电压偏高,有3V多"

负载有短应该是拉低此电压,不会使此电压偏高吧,反馈电路常见。。。

飞翔说的VREF还没遇到过,请讲解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故障现象是DEBUG代码当D5,量测内存工作电压偏高,有3V多"

负载有短应该是拉低此电压,不会使此电压偏高吧,反馈电路常见。。。

飞翔说的VREF还没遇到过,请讲解一下
引用 网友B:

呵呵,我是从反馈电路原理来讲的,在实际电路中,因为反馈电路的存在,负载端电压是有被拉高的情况出现的,关于这个反馈电路,用我们内存电路常见的LM358来学习最容易理解的
另外飞翔这个是已经说了,是反馈电阻开路,那么反馈到芯片上的始终是低电压,那芯片认为输出电压偏低,所以就要拉高输出电压啦

网友:
同意 楼上的,我也是认为只有反馈断路是,或者是R76的阻值变大,导致芯片的FB脚一直是处于一个较正常值低的电压,这样芯片会输出更高的频率来驱动Q1,21,使的本来应该是1.8V的电压变为3V多了,这个反馈电路应该是个负反馈电路.

网友:
楼上的,你大概理解错了反馈电路的含义啦,这个反馈电路所起的作用应该是将负载端的电压波动反馈给输入端,当输入端接收到这个反馈就会有相应动作,如果负载电压超过取样电压,刚输入端芯片会自动校正,降低输出电压,直到和 ...
引用 网友A:

偏低是我的笔误。

网友:
解释一下,R76开路,造成芯片FB端的反馈电压极低,所以芯片会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的拉高电压。因此造成输出电压偏高。

网友:
在说拉低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没有看清楚。飞翔开贴说的就是拉高到3V多,后来回复中不过是笔误而已。

FB点的电压无论R76断开还是不断开都等于内部参考电压。正常输出电压为1.8V,R76=R77=1K,所以实际内部参考电压正好是1.8V的一半,即Vref=0.9V。输出电压=(R76+R77)/R77×Vref。

当R77断开,如果是LDO,输出电压理论上会上升到接近供电电压5VDIMM,然而这个电路是PWM降压电路,由于内部电路不会使上管恒处于完全导通,下管恒处于截至,而是时序上管通导时间加长下管通导时间减短有一定限度,所以最终落在3V多的输出。

其实这也就是我提供内部电路的目的。

顺便提个问题:C77起什麽作用?

网友:
C77在电路上看应起隔离作用,通交隔直!!!
VCC__DDR是是直流电压所以到C77处被隔离了!

网友:
C77的作用是使输出电压中的干扰因素(交流,高频分量)不进入负反馈环节。
干扰因素(交流,高频分量)因为C77的作用,不能在R76上产生电压降

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C77和 R76形成一个选通环节,只对特定频率的信号产生相应的压降,也就是对特定频率以外的干扰信号不会形成反馈电压。

网友:
那个故障内存会不会发烫?

网友:
这种方式的讨论非常好,不仅让大家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比单纯的回答某个问题学的东西多还深入!!!建议版主开个每日一贴,增加大家的讨论的积极性,并且获益匪浅

网友:
22#回答明显错误,C77并联在1K电阻R76上,与隔离直流显然无关。
23#回答前半部分也是错的,后半部分有些道理但也不切题、不正确,应该从控制的角度去考虑。

电压控制系统也是一个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有3种环节,比例(线性)环节,超前(微分)环节和滞后(积分)环节。大致对应电阻,电容和电感。不同的环节对处理系统稳定有不同作用。

网友:
22#回答明显不正确,C77并联咋1K电阻R76上,与隔离直流显然无关。
23#回答前半部分也是错的,后半部分有些道理但也不切题,应该从控制的角度去考虑。

电压控制系统也是一个控制系统
控制系统有3种环节,比例(线 ...
引用 网友C:

张老,我认为23楼说的是对的,但根据你所说的,能否详细解释下咧??

网友:
C77,R76,R77组成的是比例-微分环节,比例部分可以应对正常的电压变化,微分部分应对部分突变(快速)变化,通过电容直接传达给放大部分(估计电容两端电压不会突变这点楼上应该知道的)。具体你慢慢体会。

设计目的不是抗干扰(这样的设计也起不了抗干扰的作用),而是加速对输出电压突变的应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比较佩服张先生的分析能力。

以前上学时老师在讲基础电路时一直强调理论的分析能力。那时都是分立电路。正反馈、负反馈、电压反馈、电流反馈这些。现在的电路都是IC加少量外围元件组成,各种IC的内部电路也不同,反馈方式什么的应该也不一样。

在实际维修中,遇到不熟悉的IC是找资料分析之后弄,还是地毯式排查(反正外围反馈的元件也没有很多呵呵。像反馈电阻在路测量一下就行了,也不费劲儿)

网友:
张老提到的C77我是这样看的,电阻在电路中对任何信号都有阻碍作用,而电容具有通交隔直的作用。
在供电电压正常时可以看做是相对的直流,这时反馈电压是通过电阻到达FB端的,如果因为某种原因,供电输出电路中出现了短时间大的波动(也可以看成是干扰脉冲,也就是说是交流性质),根据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它会把这个变化完全的反馈到FB端,也就是张老说的加速对输出电压突变的应对。
从张老的电路图上看,C77只是设计时的一部分,实际使用中这个电容应该是空着的。

网友:
楼上的解说我更能体会一些~~~~总的来说也有通交隔直的作用在里面!!!

网友:
我也来句灌水的话,希望以后每天发出来一个电路,让我们大家共同分析,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
1:反馈回路断开。FB引脚到输出端采用点的线路开路
2:COMP外部元件
3: 外部参考电压输入端PI的外围电路
4:RT:开关频率设置脚
5:IC  的VCC是否正常
6:供电管

就想到这些了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孤风斑竹的第5条件好象不太成立,IC一般VCC在一个范围内,只要是在这个范围内除却其他因素,输出等都是相同的,超过这个范围要么不工作,要么IC坏。倒是觉得这个VCC说法如果换到上管的D极更为合适。

网友:
应该是个直流作用,和R77形成交流反馈回路吧?错误之处请各位点出。

网友:
我觉得C77只是一个高频滤波电容,用来对电源退耦。PCB布线数字电路电源退耦是最基本的工艺要求!

网友:
衰减高频信号

网友:
说滤波和退耦的朋友来说说,滤波电容和退耦电容有电容两脚都不接地的没有!!!!!

网友:
衰减高频信号
引用 网友E:

要衰减高频信号,C77应该接到R77的位置。看错地方了。

网友:
我第一感觉也是反馈电路有问题

网友:
那主要是什么作用啊?有什么用处啊?去掉会怎么样呢?

网友:
那主要是什么作用啊?有什么用处啊?去掉会怎么样呢?
引用 网友E:

去掉也没有大的影响,设计的时候考虑了对快速电压变化的影响,实际生产并没有安装。因为正常情况下内存负载的突变情况很少发生。你没有看到电容边上打了个X吗?

网友:
C77 的作用:稳定FB电压的作用
使FB电压波动变小,使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
我这里直接点击第一张图片,看不到中间一条线。一定要放大才行。

网友:
c77是起到稳定反馈的作用吧,避免交流信号通过r76使错误反馈

网友:
控制电路中的PID调节反馈速度的,加速对变化的响应以稳定输出电压。

网友:
应该是加速的作用吧

网友: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yzz163 -3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2009-04-28):
C77是一个起快速反馈作用。 当输出电压稳定在1.8V时,因为电容的隔直作用,反馈电压就通过电阻进行,电容相当于开路状态。当输出电压出现突然升高或降低现像,就可以通过电容快速加到FB脚,高了就调低,低了就加高。    说的直白点就是快速响应。

网友:
这是控制电路的ABC, R76,R77形成反馈电压的比例电路,C77及R77形成反馈电压的微分电路,一般的控制系统, 而只有比例和微分而己, 因为加作微分是可以加速系统的反应时间(但加入太多反而会不稳定), 讲白话一点, 这个电容就是加速作用, ATX POWER 里也有它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