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楼主(2009-03-27):
dv2000  amd  独显  先是开机屏幕无显示指示灯全亮,无报警,怀疑显卡坏,换新显卡,添了新毛病,这次插上电源自动启动,且电流在1.8A,无变化,加不加内存条一样,cpu  显卡全部发热。真搞不懂,到底是显卡还是cpu座的问题。无铅的cpu座不好弄啊。真愁人。

网友:
HP的机器不插BIOS电池就自动启动 啊  DV2000的机器大部分都是  显卡虚汗   可能是你 没加焊好 建议 显卡重做BGA

网友:
听你的,重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