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手动安装系统。。。。

楼主(2009-03-27):
大家好,请教大家一下在XP系统盘里,有个自动安装系统到C盘,,,还有一个手动安装操作系统,,,,我想问这个手动安装系统是怎么安装的,,,哪位能说明一下吗?要是可以说明仔细一点可以吗?本人是菜鸟,说复杂了不懂。。。。谢谢各位。。
C盘

网友:
这个论坛是硬件论坛啊。不是软件的论坛。
手动就是选择你自己的镜像系统还原。比如你以前备份的系统。

网友:
软件也是硬件的前提啊,,,大哥能告诉我的几个步骤吗?先谢谢了。。。

网友:
手动就是你自己选择镜像文件的位置和文件名(.GHO)及恢复的分区;自动就是按光盘上设定好的去恢复系统啊!

网友:
手动就是运行GHOST让你自己选择镜像的路径来恢复系统。自动就是恢复默认的镜像路径也就是光盘里的系统了

网友:
手动安装也可以啊,一般都有提示的

网友:
呵呵 手动安装是仿原版的吧 选择分区 选安装或修复 反正慢着哪 全中文 按提示 准备好干粮 慢慢等吧 装好有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