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成显卡不显示

楼主(2009-03-27):
我这里有块主板,现在看诊断卡26全过,不显示。测RGB是78欧,测13,14脚无穷大。不知道再需要测哪些地方,修哪里?

网友:
检测下集显后面的电感

网友:
如果是845gl的主板    刷BIOS

网友:
测13,14脚无穷大,那阻值就不对了,查13.14脚到NB的电路,没问题就是NB坏了

网友:
BIOS设置一下下了。

网友:
你的主板呢 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换显示器试没有啊
有些怪板子不支持显示器

网友:
主板是杂牌的板子,bios根本没有地方找,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板子给客户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