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IBM T60的BIOS的密码

楼主(2009-03-27):
我昨天接到一台T60的笔记本,客户说进BIOS 的密码忘记了,我就先叫客户回去了,可是对这个解BIOS的密码一点都不知道,没办法了,,,只能求助各位了。。。谢谢。。。

网友:
本本的。不好搞啊。这是

网友:
刷        BIOS
应该不行

网友:
我好想记得要先换一个同型号本本的BIOS芯片,在刷一下BIOS,就是没实践过。。。。

网友:
刷BIOS或者找人解

网友(2016-07-08):
看一下是否有一个密码芯片,刷那个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the only way to brush 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