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南桥坏啦?

楼主(2009-03-27):
型号:映泰M7VIT Bravo
起因:最小化测试正常以后,主板装箱,机箱内有硬盘,光驱和一个电源。因此将主板装进机箱只是加上了硬盘和光驱,电源被换了,插好线,开机ATTP1烧得绯红,一阵青烟燎绕……

检查1:烧什么换什么,安上一个ATTP1,通电自动启动…………取下ATTP1,短接3-6(心想换上的ATTP1有问题造成的自动开机 ),通电照样自动启动

检查2:重新接上ATTP1(防烧功能,咱还是想要的),
对地打阻值PCI座B26为467,B33为425,B44为578,A52为475;A14为482;
对地打阻值PCI座AD线为450-580不等;
对地打阻值BIOS脚13,14,15,17均为572;

问题:这是不是SB坏了,只有换桥吗?能帮我分析一下装进机箱出问题的原因(自己猜是机箱里的电源有问题,教训啊,可惜机箱已经被抱走了)?

网友:
咱没技术换桥啊,有没有加焊的可能?

网友:
加焊很难解决问题...
装进机箱烧5V.第一种可能就是固定主板的螺丝槽多了一个.刚好碰到5V供电导致短路烧线.再者就是电源坏..

网友:
哪我这个问题就应该是SB,是吗?

网友:
你看一下那5V有没有对地短路啊要是有那你换在多也是没有用啊

网友:
5V对地在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