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美19LCD不 开机 电源板正常

楼主(2009-03-27):
手里有一显示器,电源板是正常的, 故障现象是,不开机,指示灯不亮。
  换了个驱动板就正常了,开关按键也就电压3.2v   按下开关键 能拉低到0V 。
跑线  开关键经三个小电阻到 NT68665MFG-128   芯片
        是不是这个芯片出问题了呢

网友:
芯片的可能性也有,好好看看那几个场管的好坏!!!

网友:
芯片估计坏啦,先刷写一下程序试一下。

网友:
程序坏了 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程序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点样刷写程序

网友:
按楼主说的。不开机。先查供电12V 5V 3。3V 1。8V 开机按键电压正常。那你试着刷一下MCU。不行换之。再不行。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