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宣MX440 花屏 帮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2009-03-27):
MX440  64M 128 B
    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5612553
FBD[ 63: 32]             0
FBD[ 95: 64]             0
FBD[127: 96]          9216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8   9  10  11  12  13  14  15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00 101 102 103 112 113 114 115
Read    Error Count: 874904
Write   Error Count: 4746865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我看出来的问题是有3组,三组都 是坏八位。
怎么坏的这么好呢,都 是一样的,
是显存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要是想试试的话我现在换哪个显存

网友:
查一下右边的下边两个显存的数据线和地址线

网友:
这卡就算了吧?旧货市场5块一片都可以搞到。没多大意思,练练手倒还可以。

网友:
呵呵,不是说多少钱能搞到一个,我主要是想搞清楚,三组都 是坏八位。
怎么坏的这么好呢,都 是一样的,
是显存的问题还是别的问题。
   版主您说让我查右边下边两片显存的数据和地址线,能说具体点吗?
查这两个跟我的测试结果有什么关连之处,能不能 指点一二?
小生十分感谢每一位朋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