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公司修过的IBM T40不加电,经典故障分析,精彩

楼主(2009-03-27):
三家公司修过的IBM T40不加电,经典故障分析,精彩
     客户送修的IBM T40机器不加电,根据沟通,客户已经在三家公司维修过了,但是客户都是盯着维修人员维修的,象这种机器,我们心里就要有数了,这个机器经过三个人的手都没有修好,客户亲自盯住的只能说明,主板上的元件应该不会少,但是故障肯定是多个啦。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人维修笔记本,只能是修些通病和明显的故障,象有的些需要通过测试判断分析出来的故障,他们修不了的,但是机器已经来了,死马当活马医,他们会报着试试看的,去加焊芯片,去更换芯片所以机器经他们手,肯定会把故障扩大的。
    还是先检测一下看看什么情况吧,拨掉电池,硬盘,光驱等外设,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打到底,很明显主供电有短路马上拨电,这种情况,不要多次测试,多次测试或时间长了,都会导致某些芯片和元件被烧坏,严重的会把主板整报废。
     拆开机器,取出主板,首先目测一下,主板上的主供电芯片MAX1631已经焊过5V的电容和稳压二级管也焊过,H8芯片已经焊得面目全非,而且有短路,在这里说一下,这个IBM T40的H8芯片焊接难度相当高,对于没有受过专业维修培训的人肯定是焊不了的,就算是很多自以为很历害的维修工程师,焊这个芯片也未必能焊好,主要原因芯片引脚太多,一边36个引脚,四边一共144个引脚,而且引脚特密这个芯片与开机,温控,充电都相关,焊不好会出很多问题的,把这个芯片取下来,清干净焊盘,还好,焊盘只掉一个脚,先不要着着补芯片,等把其它的修好了再来补
     按我们培训的维修思路测主板上公共点的对地阻值260欧,正的对地阻值应在500欧左右,很明显有微短路,我们在讲主板框架结构电路图的时候讲了,与16V相连的电路也不多就几个,分析一下引起微短路的肯定不是电容,就只能是供电芯片或MOS管
    一个个的拆吧,拆下Q51 双MOS管 负责产生1.25v的供电芯片后,对地阻值恢复正常。16V算是修好啦。
     接着测3.3V对地阻值90欧。测5V的电感对地阻值60欧,这个也不行,正常的应该在100欧左右,60欧应该也是有微短路,5V的待机输出,根据我们在讲系统供电的时候,讲的5V去的地方,也不多,象这样微短路应该也是芯片,拆下U30 MAX1845后,负责产生2.5V,1.25V的电压,对地阻值恢复正常。
       再测主板上的其它的关键测试点对地阻值,均正常。对地阻值正常以后就加电测试吧。
      接上可调电源,电流表指针0.1A,明显偏大,测3.3V,5V电感都没有电压,测MAX1631的22脚12V左右,21脚2V多一点,7脚,28脚,电压也正常负责给1631提供控制信号的电路都正常啦,主供电不正常,检测下前面的10欧电阻,阻值正常,那就说明1631芯片有问题,更换一个1631芯片后接电测试,3.3V,5V出来了,再测待机1.2V,1.8V也有了。
      通过三个故障点的维修,16V微短路,5V微短路,1631芯片坏,把待机的电压都修正常了,接下来补回H8芯片,把掉焊盘的引脚飞上一条线通过10分钟的仔细焊接,终于焊好了,装上CPU,内存,接上代码卡,加电测试,代码卡从00..28..38..49..52...06。从代码看出机器应该显示了接上显示屏,久违的IBM界面出来了。
      最后,装机,开机测试,拷机半天,一切正常。从这台机器的维修,我们看一下,一共有四个故障点,而且可以断定,这个机器的其中有三个故障点是在别的维修公司造成的
另外对微短路的机器,还有一个办法就是用强行供电的办法,也可以快速找出短路的地方,但是需要注意,强行供电的时候,电流要调得非常低,电压与电路的电压相同,然后断断续续的加电,用手去摸,短路的芯片会明显发烫,这种方法,快速但是有风险,有可能会把故障扩大。

网友:
转帖的吧,要注明啊

网友:
讲很有条理  问题一步一步分析解决 很是感谢!  有一点不清楚 一般待机电压有5V 3V不是就可以了吗?请问待机1.2V,1.8V  电压给什么供电 请赐教!

网友:
你这文章感觉象是鸡肋了,弃之可惜,食之无味....
你以培训学到的东西来维修的话,这一次只能说你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撞上了.....
就说,已你所说的对地阻值就说不上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跟个尚方宝剑似的...都感觉不敌了...
以后你就会知道,那东西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而且还会乱了你的思路,最终不知所措....
笔记本像你所说的那么简单的话,论坛上的高工都成了饭桶了....

网友:
这个帖子是《笔记本维修标准教程》的老师唐学斌写的维修案例,也是唯一的一个维修案例。本人有点不懂,一个MOS管的问题还有20多个人围在那里看。。。。

网友:
按外面快速修的方法,各档口T4的板又多,PWM加上2组MOS全换了。。。。。

网友:
斑竹大人们的发言一语中的,也确实现在笔记本的资料多了(就更别说IBM的机器了),一般的电源故障对大多数经常关心论坛的维修员来说也没有什么神秘的,说穿了就那么几块东西,大家都知道。
当然一些及为少见的电源故障还是会吸引大家的注意,但是这个碰到的几率也不大,还要看维修的人能不能修好,修好后还要看他们会不会往论坛上发,呵呵。

网友:
楼主我绝对支持你发这种帖子,但是我觉得帖子中应该减少对其他维修员的偏见,毕竟大家都厉害了你修的机器也少了,嘿嘿,对于你说的这种N修的机器,甚至很多故障点都没有任何关系的板子谁修到心里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人之常情。

网友:
手摸方式
只要不超過該位置所對應的電壓
應該不至於燒毀其他零件

网友:
又是个转帖,2个月前就看到这个文章了,还是表明下出处好点

网友:
楼主牛逼 万分佩服

网友:
今天刚好碰到这种问题,和我量的差不多!

网友:
不错,强人,思路清晰,方法得当,理论功底深厚!

网友:
学学了,思路很清晰牙~

网友:
讲的不错,学习了,帮顶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功夫真深,测对地阻值靠的是经验,同一机子不同批次的机器,阻值也有差别,何况是微短路,佩服

网友:
LZ功夫很扎实  思路很清晰   到底是经过专业培训的   佩服!!!!

网友:
看到后有总感觉,你用那电阻方法就能对轻微的短路进行判断。是不是有点夸张啊。其实修的时候我用电压来判断故障都不准,还想到用示波器呢。大家说呢?

网友:
16V短路不用一个一个坼如果是mos管的话可以直接量出来啊

网友:
这种故障!我们见的多了!就是DCIN和3VA,5VA或其他的短了!MAX1845,MAX1631,MAX1632这些都一起坏了!

网友(2009-12-02):
严重鄙视讨论唐学斌的维修案例的成员!
1:论坛里有个别人总是说是很简单的问题,我想并不如此,换了你来也是一个样子,在说现在论坛内很多成员都在学习中,正需要这方面的文章以帮助理解!
2:人的一个素质,包括"斑主"自己为一个论坛斑主是否该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呢?自己想下,技术贴好不好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你们应该佩服作者的精神,他能把自己的维修案例公布出来,就能让没修过此问题的朋友能够有所启发.你们又有几个能做到这点?
3:文中不就是MOS问题吗?对,的确是MOS管问题,这话并不代表别人技术差,自己理解下吧,
                请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并不能轻视你身边的一个维修人员的水平,
“将心比心”欢迎大家发表意见!

网友:
此贴的原创作者,就是亲自修机器的人,最新发表此贴的人唐学斌,他的QQ号也有,QQ542198211。在别的网站上发表过。看过的朋友都可以作证。我做为一个维修技术人员,对维修技术的爱好者,做为一个好的见证。

网友(2010-09-19):
对地阻抗, 如果见多了 正常不正常 一看就知道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们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先帮顶,再细学!

网友:
短路都敢上电???? 不可思议!

网友:
在这里说一下,这个IBM T40的H8芯片焊接难度相当高,对于没有受过专业维修培训的人肯定是焊不了的?
做维修的有几个是专业培训出来的,给你个H8你能在那焊一天?总是提到我们培训的时候怎么怎么样。 打广告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于我没接触笔记本维修多久的很值得学习

网友:
菜鸟一只,看的云里雾里的

网友:
“这个IBM T40的H8芯片焊接难度相当高,对于没有受过专业维修培训的人肯定是焊不了的,就算是很多自以为很历害的维修工程师,焊这个芯片也未必能焊好,主要原因芯片引脚太多,一边36个引脚,四边一共144个引脚,而且引脚特密这个芯片与开机,温控,充电都相关,焊不好会出很多问题的”
搞维修的也不是一文不值,就算转帖也不需要这样讲!!

网友:
这学问太深啦,看得不太理解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