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T61无3V5V(无3M5M也适用)

楼主(2009-03-27):
前天接到一台T61的本子,待机3V5V都没有,找到MAX1700系统供电芯片,量21脚,没有主供电进来,查PWRSHUTDOWN到隔离电路的信号,找到U61的第46脚没有这个信号发出,同时量了一下EXTPWR,此信号是检测插入AC是否正常的信号(AC0K#),是由MAX8765的11脚发出,并通知PMH-7电源插入正常,此信号正常。大家都知道T4T6系列的机器要满足系统供电芯片的待机条件最基本的是两个信号合并发送到系统供电芯片的SHDN脚,这两个基本信号分别为SHUTDOWN2和PWRSHUTDOWN,这两路信号必须通过D12合并,并发送到MAX1700的第四脚,使MAX1700开始待机。此时的SHUTDOWN2正常,只有PWRSHUTDOWN没有发出,MAX1700自然就不能待机。奇怪的是我把主板翻转了多次后发现PWRSHUTDOWN信号出现了,可是SHUTDOWN2的信号没有了,于是找到U1(LM26它主要是检测CPU背面PCB板的温度),测4脚输入VCC3SW正常(4脚由PMH-7的第7、31、59、80、98发出的VCC3SW),5脚无输出,U1不稳定,换后5脚有SHUTDOWN2输出了。但这是出现另外个情况,PWRSHUTDOWN突然又没了,接着继续看图纸测各路电压,测得U61的59脚CREGIN20电压正常,VCC3M和VCC5M都没有。把PMH-7的第24脚撬起,结果到24脚的线路上有PWRSHUTDOWN的信号了,现在2路信号都有了,当然现在还是不能开机。没多考虑就把PMH-7换掉,焊接还不错,检查了几遍;测24脚,还是没有PWRSHUTDOWN过来,看来还不是PMH-7的问题。回想刚才为什么一会有PWRSHUTDOWN信号,一会没有,怀疑有接触性的断线,最终发现U61的第17脚发出的VCC5B-DRV(5V驱动信号),没有与5V电感旁Q23的4脚相连,用线连接好后,PWRSHUTDOWN信号输出正常,此时待机电压3V5V都出来了,上屏开机,亮了。
      小结:U1(LM26)坏或CPU温度异常都会导致无3V5V输出;以后有类似无3V5V的主板,主要几个测量电压的地方,PMH-7的76脚M1_ON,24脚PWRSHUTDOWN;MAX8765的11脚EXTPWR;U1(LM26)的第4脚(VCC3SW),5脚SHUTDOWN2,U61的几个电压输入脚。这虽然是由断线引起的无3V5V,但其他情况引起也适用(比如无3M5M)。此次维修中间走了点弯路,第一次写,写的不够详细,其中一些细节网友们可以自己去摸索,我在这就不多说了。在维修过程中参考了T60、T61的图纸及T60的点线图,另外也参考了《T4系列电路分析》!"

本本波 -10 转帖不注明出处

网友:
1# 瑞海通讯

网友:
分析得不错哦~~请问有MAX1700的工作条件解析么、、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我很有启发,谢谢了

网友:
好强啊,看来基本功厚啊,不是凭经验乱修一起,就是拆完了南北桥也没有用啊。学习了。

网友:
好眼熟的帖子,在哪里好像看到过

网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论坛有 3篇这样的帖子

网友:
很强啊.这样的子技术.如何学得.看图分析线路..好想学啊.有原来指点的.加13175658

网友(2023-10-23):
u61没3v5v发出,有那些条件要满足,找不到芯片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