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连的NEC E3100主板短路

楼主(2009-03-27):
各位大哥,小弟有一块NEC主板,5V 3.3V都短路了。北桥已经拆掉了,但是还是短路,请问各位大哥一般是什么原因啊???
主板

网友:
你是怎么确定北桥短路的?你可以拆开北桥供电电感哪边短路的啊。。。
你可以测各个电感那个短路啊·~然后拆开他哪一头短路,然后顺着那一头加电烧上去看看有没有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