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154不上电!!

楼主(2009-03-27):
MS-7154的主板不上电 换了IO也一样 开机键有5V 请大侠帮忙!!!
主板

网友:
什么叫不上电?你不愿意上电源啊?
是不触发。还是不跑码?你明白当中的意思吗?你当然明白。可你没说好。
从你说出来的那几个字。好像你是心里有数。如何修它了。直接换了IO。。。。
如果你是说不触发。我建议你先查待机电压。和其它的条件。。。。我也是小菜。。别见怪

网友:
换开机复位专用芯片看看

网友:
置顶贴中有不上电的专题
看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5241-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