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VD2-MX SE主板故障

楼主(2009-03-27):
一华硕P5VD2-MX SE主板,系统一切正常。进入系统后,键盘,鼠标都不能动。测主板的键盘,鼠标接口对地阻值为540正常。接上USB转接口设备也是同样的问题。还请各位指点指点。小弟谢了。是不是南桥有问题了?在线等。

网友:
检查一下IO的 KBRST

网友:
可能是I/O挂了,

网友:
VIP会员可能是I/O挂了,

网友:
楼主测量5V电压了没有啊?

网友:
不好意思,这也是同事的一台电脑,775针的假负载没有在公司,刚才只是简单的测了一下。明天再给你们答复。

网友:
看5V供电的保险有没有烧坏....

网友:
跳线有没有拔了啊要是有那就看一下5V有没有

网友:
很有可能是I/O坏了,换个试

网友:
经测试供电电压5.04V正常,IO芯片的KBREST在待机下电压为0.16V,触发开关KBREST由低电压跳为高电压3.3V。

网友:
看看排阻有没有挖掉

网友(2009-08-14):
加焊南桥试试

网友:
先试试在DOS下,或是CMOS下能用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