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找不到

楼主(2009-03-27):
一块三星40G硬盘,开机找不到,CMOS也找不到,用手感觉盘片有转动.请问问题会出现在哪些部位?

网友:
大哥
   顶你一下   顺便刷下经验  不好意思啊

网友:
BIOS找不到,是设置没对,或者数据线电源有问题吧
你用MHDD能找到吗

网友:
san三星硬盘固件损坏导致找不到的不是很多,如果是这样,一般是很难修复的、

网友:
你的数据线是不是好的啊。。。

网友(2009-09-16):
又是三星的,怀颖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