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决啊

楼主(2009-03-27):
各位帮忙啊!一块昂达p4845pe主板开机电压.复位.时钟都正常。可就是不自检,跑00。断开电源,再多开几次又能正常显示,进系统不会出现异常。这该怎么办啊?

网友:
cpu座有座之类的有虚焊吧

网友:
谢谢你的意见,我去打了阻值没有哇!现在我都不知道往哪查啦,再给个意见。